串口输出显示中文错误

楼主(2021-01-05):
汉字编码有问题 串口输出中文是错误的  数字和字母没问题。

网友A:
输出到串口助手上显示中文不对还是什么?用的什么串口调试软件?

网友B:
会不会是设置的数据格式不对?

网友C:
这个跟所用的编码有关,例如用的GB2312还是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所用的编码有关,例如用的GB2312还是其它

uint16_t  *c = (uint16_t*)"啊";
  uint16_t d = 0;
d = *c;
这几句代码   在华大的环境下运行 d=0x90E5   在STM32的环境下运行 d=0xB0A1 。  啊这个汉字的GBK编码应该是0xB0A1。华大环境下所有的汉字编码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所用的编码有关,例如用的GB2312还是其它

keil设置的编码是用的GB23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到串口助手上显示中文不对还是什么?用的什么串口调试软件?

和串口软件没关系  中文编码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设置的数据格式不对?

和串口没关系   中文编码是错的

网友D:

你直接打电话问客服,这样会明确。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你还修改什么呢?

网友E(2021-02-08):

把指令给我,我给你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