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TIM1中断

楼主(2021-01-05):
TI, pi, ni, IO, ui
为什么我用TIM1定时10s后才产生中断,我初始值设的是0,但调试出来,开发板一上电就会首先产生一次中断呢,大神解答下

#include "iostm8s208mb.h"//主控芯片的头文件
/************************常用数据类型定义******************/
#define u8  uint8_t
#define u16 uint16_t
#define u32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端口/引脚定义区域*******************/
#define led1        PI_ODR_ODR0//PI0引脚输出方波信号
/*************************函数声明区域*********************/
void GPIO_init(void);//GPIO端口初始化配置函数声明
void delay(u16 Count);//延时函数声明
void TIM1_init();//TIM1初始化函数声明
/**************************主函数区域**********************/
int main(void)
{
  asm("sim");//改变主程序软件优先级“关闭中断”
  GPIO_init();//初始化相关GPIO引脚配置
  led1=1;
  TIM1_init();//TIM1相关功能配置初始化
  TIM1_CR1|=0x81;//使能计数器使得TIM1_CR1寄存器CEN位为“1”
  TIM1_SR1&=0xFE;//清除溢出中断标志位"UIF"
  asm("rim");//改变主程序软件优先级“开启中断”
  while(1)
  {

  }
}
/****************************************************************/
//GPIO端口初始化配置函数GPIO_init(),无形参,无返回值
/****************************************************************/
void GPIO_init(void)
{
  PI_DDR_DDR0=1;//配置PI0引脚为输出引脚
  PI_CR1_C10=1; //配置PI0引脚为推挽输出模式
  PI_CR2_C20=0; //配置PI0引脚为低斜率输出

}
/****************************************************************/
//TIM1功能初始化函数TIM1_init(),有3个形参x,y和set_num
//x和y用于配置分频系数,set_num表示计数值,无返回值
/****************************************************************/
void TIM1_init()
{
  TIM1_PSCRH=0x01;//配置分频系数高位
  TIM1_PSCRL=0X8F;//配置分频系数低位

  TIM1_ARRH=0xc3;
  TIM1_ARRL=0x50;//配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高低位
  TIM1_CNTRH=0x0;
  TIM1_CNTRL=0x0;
   TIM1_IER=0x01;//开启溢出中断
}
/****************************************************************/
//TIM1计数溢出中断函数TIM1_UPD_OVF_TRG_BRK_IRQHandler()
/****************************************************************/
#pragma vector=0x0D
__interrupt void TIM1_UPD_OVF_TRG_BRK_IRQHandler(void)
{
  led1=!led1;//PB0引脚状态取反输出方波信号
  TIM1_SR1&=0xFE;//清除溢出中断标志位"UIF"
}

收藏

网友A:
应该不可以设置为0吧

网友B:
每次都是10s吗

网友C:
程序里边还有其他进程吗

网友D:
修改初始值试试看

网友E:
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做初始化 怎么会进入中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