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的低功耗时lcd变暗

楼主(2021-01-05):
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STM8L152的低功耗时lcd变暗是怎么回事?代码如下,谢谢了
void RTC_WakeUp_Init(void)
{
    RTC_WakeUpCmd(DISABLE);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      //设置RTC呼醒的时钟源是RTC时钟源的16分频
    RTC_ITConfig(RTC_IT_WUT, ENABLE);           //使能RTC呼醒中断
    RTC_SetWakeUpCounter(614);   //设置呼醒时间 0.3秒呼醒一次 即[1 / (32768 / 16) ] X 614 = 0.3
    //ITC_SetSoftwarePriority(RTC_IRQn, ITC_PriorityLevel_3);//优先级
    RTC_WakeUpCmd(ENABLE);        //RTC唤醒使能
}

lowPwr_Init();
while(1)
{
       halt();
       get_RTC();
       LCD_Display();
}

执行lcd老是在闪烁,屏蔽halt()就不会闪烁

网友A:
会不会电源功率不够啊

网友B:
测试一下低功耗的时候电流是多少了

网友C:
没有进入低功耗的时候亮度正常吗

网友D:
是进入的瞬间变暗然后就恢复亮度还是一直保持暗度啊

网友E:
代码没有问题 看进入低功耗的瞬间引脚是什么状态 用示波器卡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