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2C6 内部基准输出 不稳定

楼主(2021-01-05):
STM8L052C6  内部基准从PD6输出,不带负载测量1.225V,带了5K电阻负载变成0.5V左右,输出代码如下,请问是什么原因。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6, GPIO_Mode_In_FL_No_IT); //PD6 GPIO_Mode_In_FL_No_IT浮空输入无中断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COMP,ENABLE);

    SYSCFG_RIIOSwitchConfig(RI_IOSwitch_9,ENABLE);
    COMP_VrefintOutputCmd(ENABLE);

网友A:
这种输出怎么能带负载呢

网友B:
为什么要用基准带载呢

网友C:
看看引脚能输出多少电流吧

网友D:
把电阻换的很小

网友E:
把电阻换成100欧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