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1 I/O管脚配置

楼主(2021-01-05):
刚刚接触stm8s001J3,它的1个管脚都是对应着几个i/o管脚,比如芯片第1脚即对应着PD6/AIN6/UART1_RX,也对应着PA1/OSCIN,那么管脚什么时候用作PD6/AIN6/UART1_RX,什么时候用作PA1/OSCIN,该怎么设置,在那个寄存器设置,有的管脚对应着更多的I/O口呢。特别紧急求助,跪谢。

网友A:
是想要引脚复用吗

网友B:
我一般就用最笨的办法 就是来回来去设置寄存器

网友C:
没有这么用过啊

网友D:
一般我都专用了 不敢复用这个引脚

网友E:
不会用 帮楼主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