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控制的水龙头业务代码问题中的互斥标志位执行同一功能

楼主(2021-01-05):
首先这是一段由水龙头控制的程序,主控板通过串口上报数据给ht1621b驱动的显示屏,显示屏只有收到串口的数据后会根据串口显示不同的图标,有问题的程序附在下面,首先在开机后,显示屏上面附带有一个触摸IC按键,显示屏上面的图标轮流闪烁(此过程是水龙头排气过程),直到按键长按10s退出排气,退出排气后可以一档二档出水由STM8S控制增压泵IO口输出(一档为PWM控制的半压输出,二档为全压输出)。在增压泵xmin 后无工作(x表示分钟数)进入自动冲洗状态,这个状态是增压泵可以为一档出水的方式工作清洗水箱中的水,退出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缺水,一个是水泵空转5s,现在缺水时时可以退出的,但是水泵空转5s是通过AD电流采集数据,但是水泵空转5s和缺水退出的条件不一样,而且SystemStatus.work_mode (工作模式:一档和二档出水)和SystemStatus.auto_clean(自清洗模式标志位)是互斥的关系,SystemStatus.zyb_mode(增压泵是PWM半压输出还是全压输出)属于SystemStatus.work_mode的一个子集,要让这两个条件都执行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执行的功能是类似的,有问题的代码都写在下面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解?

  • /* 主控板状态信息 */
  • typedef struct waterbox_info
  • {
  •   uint8_t tds;
  •   uint16_t temperature;
  •   uint8_t out;//出水
  •   uint8_t fullwater;
  •   uint8_t makewater;
  •   uint8_t uv;
  •   uint8_t work_mode;
  •   uint8_t auto_clean;
  •   uint8_t err_code;     /*错误码:漏水*/
  •   uint8_t crc_code;
  •   uint8_t outair;//自排气
  •   uint8_t isEmpty;      //水箱无水
  •   uint8_t zyb;
  •   uint8_t liquid_level; //liquid level protect
  •   uint8_t leakwater;  /*漏水*/
  •   uint8_t jump_outair;//跳过排气
  •   uint8_t zyb_mode;
  • }System_t;
  • /* 结构体 */
  • System_t SystemStatus = {0};
  • uint16_t Current_Aver_Buf[ZYB_BUF_LEN]={0};//增压泵平均值缓存区长度
  • uint16_t temp = 0;
  • uint16_t temp1 = 0;
  • #define ZYB_BUF_LEN    20
  • uint16_t get_current_average_value(uint16_t *buf,uint16_t val)
  • {
  •     volatile uint16_t sum = 0,temp = 0;
  •     volatile uint16_t average = 0;
  •     int i = 0;
  •     for (i = 0; i < ZYB_BUF_LEN - 1; ++i)
  •     {
  •         buf = buf[i+1];
  •     }
  •     buf[ZYB_BUF_LEN - 1] = val;
  •     for (i = 0; i < ZYB_BUF_LEN; ++i)
  •     {
  •         sum += buf;
  •     }
  •     average = sum / ZYB_BUF_LEN;
  •     return average;
  • }
  • /*
  • *@function:zyb_current_check(void)
  • *@brief:电流检测
  • *@param:None
  • *@retval:None
  • */
  • void zyb_current_check(void)
  • {
  •
  •     if(SystemStatus.zyb_mode != 0x00 || (SystemStatus.auto_clean))//2个条件:1:工作模式为1档或者二档出水 2:自清洗模式
  •     {
  •         if (TIMER_STOP == current_timer.timer_run_flag)
  •         {
  •             /* code */
  •             current_timer.cnt = 0;
  •             current_timer.timer_run_flag = TIMER_RUN;
  •         }
  •         else if (TIMER_END == current_timer.timer_run_flag)
  •         {
  •             current_timer.timer_run_flag = TIMER_STOP;
  •             temp = Get_ADC_Convertion(ZYB_CURRENT);//ADC通道转换
  •             temp1 = get_current_average_value(Current_Aver_Buf,temp);//电流平均值
  •         }
  •         /*增压泵空转检测,增压泵空转时间超过5s停止工作*/
  •         if(zyb_timer.cnt >= 5000)
  •         {
  •             if((SystemStatus.zyb_mode == 0x01) && (temp1 < 10))//50  水泵一档出水PWM占空比为50%
  •             {
  •                 zyb_timer.timer_run_flag = TIMER_STOP;
  •
  •                 FSF_F2_OFF;
  •                 JSF_F1_OFF;
  •                 PSF_F3_OFF;
  •
  •                 Close_ZYB();
  •
  •                 SystemStatus.out = 0;
  •                 SystemStatus.work_mode = 0;//0x00:停止出水
  •                 SystemStatus.zyb = 0;
  •
  •
  •                 /*主控板部分如果增压泵空转5s则退出自清洗模式*/
  •
  •                 if(SystemStatus.auto_clean)
  •                 {
  •                   SystemStatus.auto_clean = 0x00;
  •                 }
  •             }
  •             else if((SystemStatus.zyb_mode == 0x02)&&(temp1 < 30))//100 水泵二档出水PWM占空比为100%,即全压输出
  •             {
  •                 zyb_timer.timer_run_flag = TIMER_STOP;
  •
  •                 FSF_F2_OFF;
  •                 JSF_F1_OFF;
  •                 PSF_F3_OFF;
  •                 Close_ZYB();
  •
  •                 SystemStatus.out = 0;
  •                 SystemStatus.work_mode = 0;
  •                 SystemStatus.zyb = 0;
  •
  •                 /*主控板部分如果增压泵空转5s则退出自清洗模式,自清洗是二档出水*/
  •                 if(SystemStatus.auto_clean)
  •                 {
  •                   SystemStatus.auto_clean = 0x00;
  •                 }
  •
  •             }
  •         }
  •     }
  • }
  • /**
  • *函数:Auto_Clean_proc
  • *功能:自清洗进程,48小时如果没有任何操作,开始自清洗,按键无效
  • *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
  • void Auto_Clean_proc(void)
  • {
  •     if(Auto_clean_timer.min >= 10)   //48小时自清洗,Auto_clean_timer.hour >= 48 改时间为30min
  •     {
  •         SystemStatus.auto_clean = AUTO_CLEAN_STATUS;//自清洗为二档出水
  •
  •     }
  •     if(SystemStatus.auto_clean && SystemStatus.outair)//自清洗中且不为自排气
  •     {
  •         static uint8_t old_status = 0;
  •         if(SystemStatus.auto_clean && old_status != SystemStatus.auto_clean)     //48小时自清洗
  •         {
  •             PSF_F3_ON;  //排水阀-F3打开
  •             JSF_F1_OFF; //进水阀-F1关闭
  •             FSF_F2_OFF; //放水阀-F2关闭
  •             ///Open_two_mode();     //水泵二档出水
  •             Open_one_mode();//测试用一档出水
  •
  •         }
  •         SystemStatus.fullwater  = 0x00;
  •         SystemStatus.makewater  = 0x00;
  •         SystemStatus.work_mode  = 0x00;
  •         old_status = SystemStatus.auto_clean;
  •     }
  •     if(TIMER_STOP == Auto_clean_timer.timer_run_flag)
  •     {
  •         Auto_clean_timer.timer_run_flag = TIMER_RUN;
  •     }
  •     if(SystemStatus.out || !SystemStatus.outair || SystemStatus.auto_clean)
  •     {
  •     //SystemStatus.auto_clean =0x00;
  •         Auto_clean_timer.hour = 0 ;
  •         Auto_clean_timer.min  = 0 ;
  •         Auto_clean_timer.sec  = 0 ;
  •         Auto_clean_timer.cnt  = 0 ;
  •     }
  •
  •
  • }
  • /**
  • *函数:HeartBeat_Send
  • *功能:
  • *参数:无
  • *返回值:无
  • */
  • void HeartBeat_Send(void)
  • {
  •     if(TIMER_STOP == HeartBeat_timer.timer_run_flag)
  •     {
  •         HeartBeat_timer.timer_run_flag = TIMER_RUN;
  •         HeartBeat_timer.cnt = 1000;       //1s
  •         if(TIMER_RUN == HeartBeat_timer.timer_run_flag)
  •         {
  •             uint8_t buf[21] = "AA55";//
  •             uint8_t crc_code = 0;
  •             uint8_t i=0;
  •             buf[4] = (SystemStatus.tds / 16) ;       //tds
  •             buf[4] = (buf[4] >= 0 &&buf[4]<=9)?buf[4]+'0':buf[4]+0x37;
  •             buf[5] = (SystemStatus.tds % 16) ;
  •             buf[5] = (buf[5] >= 0 &&buf[5]<=9)?buf[5]+'0':buf[5]+0x37;
  •
  •             buf[6] = SystemStatus.out ? '1': '0';      //出水
  •             buf[7] = SystemStatus.fullwater&0x40? '1':'0';       //0x40缺水
  •             buf[8] = SystemStatus.fullwater&0x20? '1':'0';        //0x20补水
  •             buf[9] = SystemStatus.makewater ? '1': '0';         //制水模式
  •             buf[10] = SystemStatus.uv ? '1': '0';               //uv
  •             buf[11] = SystemStatus.work_mode & 0x04 ? '1':'0';  //水泵工作模式:二档出水
  •             buf[12] = SystemStatus.work_mode & 0x02 ? '1':'0';//水泵工作模式:一档出水
  •             buf[13] = SystemStatus.auto_clean ? '1': '0'; //
  •             //  buf[14] = 0;          //Ô¤Áôλ
  •             //  buf[15] = 0;
  •             buf[14] = SystemStatus.liquid_level ? '1': '0';
  •             buf[15] = !SystemStatus.outair ? '1': '0';
  •             buf[16] = SystemStatus.err_code ? '1': '0'; //错误码
  •             for(i=0;i<=16;i++)
  •             {
  •                 crc_code += buf;
  •             }
  •             buf[17] = (crc_code / 16);
  •             buf[17] = (buf[17] >= 0 &&buf[17]<=9)?buf[17]+'0':buf[17]+0x37;
  •             buf[18] = (crc_code % 16);
  •             buf[18] = (buf[18] >= 0 &&buf[18]<=9)?buf[18]+'0':buf[18]+0x37;
  •             buf[19] = '\r';
  •             buf[20] = '\n';
  •             //UART1_SendString(buf);
  •             for(i=0;i<=20;i++)
  •             {
  •                 while((UART1->SR & UART1_FLAG_TXE)==RESET);
  •                 UART1->DR = buf;
  •                 while((UART1->SR & UART1_FLAG_TC)==RESET);
  •             }
  •         }
  •     }
  • }

复制代码

网友A:
请问什么叫做水龙头业务

网友B:
你这个代码好多啊

网友C:
两个档次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D:
这么看着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E:
去掉一部分  然后分段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