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何操作才能是STM8S 启动代码不去初始化一段RAM区?

楼主(2021-01-05):
如何操作才能是STM8S 启动代码不去初始化一段RAM区?使用STVD+COSMIC编译,不能看到启动代码,如何去修改启动代码段

网友A(2023-01-11):
你修改启动代码干啥嘞?

网友B:
正常ram区域都要初始化的吧

网友C:
你可以试试,设置成静态变量试试

网友D:
好像是跟修饰词有关系,你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E:
static 好像就是可以

网友F:
估计是修改不了,启动代码好像都处理不了

网友G:
你可以把代码贴出来,你想不优化哪部分

网友H:
这个可能需要看手册了,看看如何不优化arm

网友I:
但是我觉得吧,ram一般都要初始化的啊,能不需要初始化的吗?

网友J:
好像都是设计全局变量,然后初始化之后,再给变量放到地址上去就行了

网友K:
应该修改不了的吧

网友K(2023-02-12):
可以设置成静态变量试试

网友L(2023-10-23):
修改启动代码

网友K:
设置成静态变量试试

网友M: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N: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O: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

网友P: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Q: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