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 for STM8, FLASH_EraseBlock在release模式卡死

楼主(2021-01-05):
使用STM8AF52xx,配置了#define RAM_EXECUTION  (1)
在debug模式下(low optimization)使用FLASH_EraseBlock可以正常擦除。
在release模式下(medium 或 high optimization)使用FLASH_EraseBlock卡死。
  • IN_RAM(void FLASH_EraseBlock(uint16_t BlockNum, FLASH_MemType_TypeDef FLASH_MemType))
  • {
  •   uint32_t startaddress = 0;
  • #if defined(STM8S105) || defined(STM8S005) || defined(STM8S103) || defined(STM8S003) || \
  •     defined(STM8S001) || defined(STM8S903) || defined (STM8AF626x) || defined (STM8AF622x)
  •     uint32_t PointerAttr  *pwFlash;
  • #elif defined (STM8S208) || defined(STM8S207) || defined(STM8S007) || defined (STM8AF62Ax) || defined (STM8AF52Ax)
  •   uint8_t PointerAttr  *pwFlash;
  • #endif
  •   /* Check parameters */
  •   assert_param(IS_MEMORY_TYPE_OK(FLASH_MemType));
  •   if(FLASH_MemType == FLASH_MEMTYPE_PROG)
  •   {
  •     assert_param(IS_FLASH_PROG_BLOCK_NUMBER_OK(BlockNum));
  •     startaddress = FLASH_PROG_START_PHYSICAL_ADDRESS;
  •   }
  •   else
  •   {
  •     assert_param(IS_FLASH_DATA_BLOCK_NUMBER_OK(BlockNum));
  •     startaddress = FLASH_DATA_START_PHYSICAL_ADDRESS;
  •   }
  •   /* Point to the first block address */
  • #if defined (STM8S208) || defined(STM8S207) || defined(STM8S007) || defined (STM8AF62Ax) || defined (STM8AF52Ax)
  •   pwFlash = (PointerAttr uint8_t *)(MemoryAddressCast)(startaddress + ((uint32_t)BlockNum * FLASH_BLOCK_SIZE));
  • #elif defined(STM8S105) || defined(STM8S005) || defined(STM8S103) || defined(STM8S003) || \
  •       defined(STM8S001) || defined (STM8S903) || defined (STM8AF626x) || defined (STM8AF622x)
  •     pwFlash = (PointerAttr uint32_t *)(MemoryAddressCast)(startaddress + ((uint32_t)BlockNum * FLASH_BLOCK_SIZE));
  • #endif        /* STM8S208, STM8S207 */
  •   /* Enable erase block mode */
  •   FLASH->CR2 |= FLASH_CR2_ERASE;
  •   FLASH->NCR2 &= (uint8_t)(~FLASH_NCR2_NERASE);
  • #if defined(STM8S105) || defined(STM8S005) || defined(STM8S103) || defined(STM8S003) ||  \
  •     defined(STM8S001) || defined(STM8S903) || defined (STM8AF626x) || defined (STM8AF622x)
  •     *pwFlash = (uint32_t)0;
  • #elif defined (STM8S208) || defined(STM8S207) || defined(STM8S007) || defined (STM8AF62Ax) || \
  •   defined (STM8AF52Ax)
  •     *pwFlash = (uint8_t)0;
  •   *(pwFlash + 1) = (uint8_t)0;
  •   *(pwFlash + 2) = (uint8_t)0;
  •   *(pwFlash + 3) = (uint8_t)0;
  • #endif
  • }

复制代码

在release模式下,对程序区FLASH_ProgramWord可以写入没有问题

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A:
卡在什么位置了啊

网友B:
量一下电压  过低的话也不行

网友C:
难道在debug模式就不卡死吗

网友D:
单步调试看看结果吧

网友E:
这两种模式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