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烧录失败,导致芯片被锁

楼主(2021-01-05):
操作系统:WINDOWS 10
开发环境:IAR FOR STM8 7.1.4
下载器   : ST-LINK
开发语言:C

      第一次用IAR 给 stm8,编写程序,编译通过后,用ST-LINK烧录程序,出现这个错误,烧录失败
  • C-SPY Processor Descriptor V2.10.2.149 for STM8
  • C-SPY Debugger Driver, ST-LINK V2.10.2.149 for STM8
  • Connected to STM8 SWIM Debugging system, STM8-SWIM 1.6.10, GDI Version 1.2.6
  • Errors while setting configuration with MCU name STM8S103K3: gdi-error [40301]: The Flash Memory Read-out protection option must be disabled for debug. Disabling this option will first erase the whole
  • Flash Memory.
  • C-SPY Processor Descriptor V2.10.2.149 for STM8
  • C-SPY Debugger Driver, ST-LINK V2.10.2.149 for STM8
  • Connected to STM8 SWIM Debugging system, STM8-SWIM 1.6.10, GDI Version 1.2.6

复制代码

  • Failed to set ROP flag!
  • Failed to set option byte: gdi-error [40703]: Option bytes badly programmed to the chip
  • Failed to erase memory by toggling the "Read-Out Protection" bit.

复制代码

然后这个芯片就不能用了,这个芯片之前别人用正常,我烧录就坏了,我烧录过的芯片都坏了,已经坏了三片。硬件电路检查多次是没有问题的。
感觉芯片被锁住了,怎么解决啊,help me

网友A:
怎么才能恢复原厂设置呢

网友B:
问题是为什么烧录之后就会被锁死呢

网友C:
难道执行特定的操作了吗

网友D:
我还没有遇到过被锁死的情况发生

网友E:
难道掉电之后也不可以吗

网友F(2021-02-09):
找卖家技术支持

网友G:
没有坏的,用STVP可以解锁,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H:
用STVD 擦除芯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