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与STM32L谁的功耗会更低

楼主(2021-01-05):
stm8L与STM32L谁的功耗会更低,在条件相同情况下,正常运行和低功耗模式时。

网友A:
哈哈 看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啊

网友B:
感觉stm8功耗更低

网友C:
可以自己实测一下啊

网友D:
很难做到相同的条件

网友E:
这个不好说  因为条件不好创造 所以就看数据手册的数据就好

网友F(2021-02-09):
没有实际对比过  用过STM8L的低功耗  最低能做到1ua以下  很低了

感觉应该是STM8L会更低一些,都是专注低功耗的,STM8L内部资源更少,相对消耗也更低吧  个人理解

网友G:
理论上,脚位越多,渗透消耗的电越多。
理论上,工作模式频率越高,功耗也有差别。

网友H:
这个是有官方数据的,在相应的数据手册中DATASHEET。 但是要注意,任何功耗都对应一定的条件和模式的。离开这个条件谈功耗相对大小是没有太大意义的,适合应用的就好

网友I:
对!以官方的数据手册为准。私底下的试验,条件允许就(大胆怀疑、小心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