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efine宏定义的疑惑

楼主(2021-01-05):
#define Hang_00_L GPIO_WriteLow(Hang_00_PORT,Hang_00_PIN)
#define LED1_L GPIO_WriteLow(LED1_PORT,LED1_PIN);
书本上描述#define宏定义不能以分号结束,但第二行#define 确实以分号结束也是正确,请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宏就是字符串替换,有没有分号一般并无影响。
只不过有的宏可能要嵌套到别的宏或者语句里面,如果以分号结尾的话就显然不行了。

网友B:
没有说不能以;结束

宏的关键词就是替换

网友C:
宏是替换,也就是说你写的第二行替换包含了分号,那么你调用的时候就不能再加分号,相反第一行替换没有分号,调用的时候后面要加上分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宏是替换,也就是说你写的第二行替换包含了分号,那么你调用的时候就不能再加分号,相反第一行替换没有分号 ...

谁说不能再加分号?不能跟不需要能分清楚吗?

网友E:
其实就是do()while(0)的问题

网友F:
标准的语法有什么好问的啊

网友G:
一般不用加分号的

网友H:
没有技术难度 多看看c语言就知道了

网友I:
这个疑问 真的没办法解答 就如同1+1为什么等于2一样

网友J:
有没有分号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