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1 浮空输入静态电流大

楼主(2021-01-05):
现有一电池供电产品,低功耗(睡眠)状态下,其中一下IO口配置为浮空输入,当外部上拉(1M电阻)焊接时,静态电流小于2uA。
此状态下取掉外部上拉(1M电阻)时,相当于输入引脚外部悬空,静态电流增加到20-30uA。
查资料都要配置为输出,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错啊,低功耗设计时没用的IO口都要给个确定的电平,或者直接配置为输出模式。
防止IO电平浮空而耗电

网友B: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C:
接上拉电阻当然会有功耗了

网友D:
不能配置为浮空

网友E:
浮空的话  会很耗电吗

网友F:
相差这么多吗

网友G:
会有电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