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AR和COSMIC那个更好

楼主(2021-01-05):
L052上的程序,不优化,都大于64k,优化后COSMIC的程序运行符合预期,IAR的则有些异常,而且IAR的生成的体积明显比COSMIC大,都是最新版本的,COSMIC 是FSE版本,IAR是离线激活的

网友A(2023-01-11):
就是编译器的事儿,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不建议优化,或者优化等级不要设置最高

网友C:
这个IAR的优化比较猛的

网友D:
这个就IAR好像优化的事情,我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E:
其实IAR编译出来的代码,只要是不要高级优化好像都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F:
用IAR编译出来的固件,你执行起来是有异常的,对吧

网友G:
你把IAR的优化等级设计的太高了,这样不行

网友H:
COSMIC是啥软件啊?我还没用过呢

网友I:
你其实用IAR的一般优化就可以了

网友J:
代码写的不规范吧,让编译器给优化掉了变量啥的,就这样了

网友K:
可能用COSMIC+STVD比较方便点你要用IAR也行。看你喜好

网友K(2023-02-12):
用IAR的一般优化就可以了的

网友L(2025-04-06):
我用过COSMIC一段时间,感觉它对STM8优化确实狠,代码小性能还不错,IAR反而更偏向于通用性。

网友M:
COSMIC是ST官方推荐的编译器之一,对STM8系列的支持确实更贴近底层,所以体积小不是巧合。

网友N:
IAR的体积大有时候是因为默认打开了很多保护或者调试相关的编译选项,可以检查一下编译配置。

网友O:
我之前也遇到IAR优化等级不同导致程序行为异常的情况,尤其是函数内联和优化掉延时函数时要特别小心。

网友P:
COSMIC免费版虽然有限制,但64K以内都能用,基本够用了,适合L052这种资源不算多的芯片。

网友Q:
如果你做的是商用产品而且以后想长远维护,IAR的生态更完整一些,但COSMIC更适合现在这种卡容量的情况。

网友R:
有个细节,IAR的链接方式跟COSMIC略有不同,对中断向量表或低功耗唤醒配置敏感的地方建议逐行对比一下汇编。

网友S:
建议你打开 IAR 的 Map 文件和 COSMIC 的对比一下,看看哪些段占得多,可能只是库函数引入冗余导致。

网友T:
STM8L 的 ROM 本来就紧张,不优化基本没法搞,COSMIC 对大小控制得好,在STM8平台性价比真的高。

网友U:
如果不是非要用 IAR 特定的插件或调试工具链,其实COSMIC在STM8上的表现一点不输,甚至更贴合芯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