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EWSTM8编译通过链接出问题

楼主(2021-01-05):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write" [referenced from putchar.o(dlstm8mln.a)]

这个unity测试框架里的
#ifndef UNITY_OUTPUT_CHAR
  /* Default to using putchar, which is defined in stdio.h */
  #include <stdio.h>
  #define UNITY_OUTPUT_CHAR(a)  (void)putchar(a)
#else
  /* If defined as something else, make sure we declare it here so it's ready for use */
  #ifdef UNITY_OUTPUT_CHAR_HEADER_DECLARATION
    extern void UNITY_OUTPUT_CHAR_HEADER_DECLARATION;
  #endif
#endif

但是我不加载框架,直接调用putchar没有问题的,加载框架后编译通过,链接出问题了
请老师同学们指点一下

网友A(2023-01-08):
看提示是没定义__write?

网友B:
有点像缺头文件,或者路径似的呢

网友C:
既然编译过了是不是就能正常使用了呢?

网友D:
可能是哪里冲突或者重复了,你得通过报错信息去查找才行

网友E:
你加了#include <stdio.h>是就报错了是么

网友F:
你想实现啥功能啊?你用STM8的例程,在例程上改呗,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工程问题了

网友G:
楼主说的链接出问题,是什么链接?

网友H:
我觉得你加载之后,可能是哪里的变量定义是重复了,导致的

网友I:
是不是你关于那个文件没有加入编译啊?

网友J:
你参考一下这个帖子试试,https://blog.csdn.net/JIE15164031299/article/details/121247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