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S001J3下载不了程序,求帮助!

楼主(2021-01-05):
STM8S, IO, TI, AN, ic
新买的芯片,没有下载过程序,我用STVP下载程序的时候,总是提示Error :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device !Check the SWIM cable connection and check all the needed pin connections on the SWIM connector.

If the application code uses Swim Disable and Reset pin as Output or has disabled SWIM Clock Divider:
Try Now to SWITCH OFF and ON the application Power Supply while NRST Reset pin is forced low.

Error : < PROGRAM MEMORY reading failed.
我的configuration配置的没错,ST-LINK---SWIM---STM8S001J3.
我想问一下,选项字节option byte还需要另外的配置吗,而且第一项ROP已经设置为---Read out protection Off.
板子供电没问题,引脚连接也没问题。
谢谢大家帮忙指点。

网友A:
额 仿真器是好的吗

网友B:
感觉用默认的配置就行了

网友C:
电路接地可靠吗

网友D:
换一种下载方式可以吗

网友E:
把off换成on呢

网友F(2021-02-09):
option byte字节可以不用配置,一般也就是连线,供电的问题了,好好查下吧

网友G:
对比开发板,逐次查
1)确认接电电压正常;2)确认芯片晶振是否起振 3)确认boot0,1 接线正确 4)确认J_link 口接线正确,

网友H:
**作过stm08l001,八脚主要是swim复用,也是无法下载,这个8脚的芯片下载问题花了我接近一个星期,最后我是IAR下载的,记得一定找官方资料里面有个范例程序里面有个5秒的延时函数(汇编写的),直接拷贝进你的程序,如果没有这个5s延时函数,芯片就只能下载一次程序,如果有这个5S延时函数,每次下载程序把stlink(下载工具)插上USB口5S内点击下载程序,超了5S就无法下载。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F:
按说新买的片子里面应该是空的,所以没有软件占用SWIM那个口,不需要延时的。除非是二手芯片,里面有内容。 此外,检查一下STM8是否供电,RESET引脚(STM8001应该没这个脚请忽略)上是否有电容影响到不能拉低,SWIM口上是否影响通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