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 ADC1读出了16192数值,是不是我设置错了?

楼主(2021-01-05):
刚接触学习STM8 ADC
使用ADC1,AIN4通道
stm8s的VCC 为5V,ADC测量NTC电阻电压时读数15600左右,直接将AIN4接入VCC,读出来16192左右的数值。求大侠帮忙看看。。。

  • void ADC1_Initializes()
  • {
  •   //使用通道4,PD3
  •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3, GPIO_MODE_IN_FL_NO_IT);
  •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SINGLE, \
  •           ADC1_CHANNEL_4, \
  •           ADC1_PRESSEL_FCPU_D2, \
  •           ADC1_EXTTRIG_TIM, DISABLE, \
  •           ADC1_ALIGN_LEFT, ADC1_SCHMITTTRIG_CHANNEL0, DISABLE);
  • ADC1_Cmd(ENABLE);//启动ADC1
  • }

复制代码

  • uint32_t ADC1_Read()
  • {
  •   uint8_t i;
  •   uint16_t adc_value=0;
  •   uint32_t adc_voltage=0;
  •   for(i=0;i<4;i++)
  •   {
  •     ADC1_StartConversion();
  •     while(RESET==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
  •     ADC1_ClearFlag(ADC1_FLAG_EOC);//等待转换完成,并清除标志
  •     adc_value=adc_value+ADC1_GetConversionValue();
  •   }
  •   adc_voltage = adc_value/4;
  •   return adc_voltage;
  • }

复制代码

网友A:
这是多少位的ad啊

网友B:
每次读都是这个数值吗

网友C:
接地的话 读出来的是什么数值啊

网友D:
读取的寄存器对吗

网友E:
时钟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F(2021-02-09):
你选择的是左对齐  换成右对齐就可以了

网友G:
哈哈,这就是STM8左对齐,右对齐的不同之处。其实左对齐也可以作为查表或判断应用,只是表和数据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