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K3如何用定时器中断处理捕获脉冲?

楼主(2021-01-05):
如果用STM8S的一个IO口检测一个脉冲电平,用在电话机上面,比方说是GPIO3用来检测脉冲电平变化后,MCU将接通电话的GPIO1置高,接通电话。当挂断电话后,GPIO3脉冲再次变化,GPIO1置低,电话挂断。那我的做法是用TIM1的中断检测脉冲,但是当脉冲再次变化时我该怎么做?timer1.c

#include "timer1.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io.h>

static  u32 TimingDelay;

//timer1_capture define
u32 TIM1ClockFreq = 25;//15Hz
u32 LSIClockFreq = 0;
u16 ICValue1 =0, ICValue2 =0;

//标志位放在TIM1中断中
volatile u8 pulse_change_flag = 0;//脉冲变化标志位,1:接通 2:挂断 0:重置
//
void Tim1_Init(void)
{
  TIM1_TimeBaseInit(16,TIM1_COUNTERMODE_UP,1000,0);//16分频,向上计数,计数完了触发中断,如果想
//再 1MS 触发中断,则计数器应该计数 1000 次,1MHZ/1000=1KHZ,正好就是 1ms。
  TIM1_ARRPreloadConfig(ENABLE);//使能自动重装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 , ENABLE);//数据更新中断
  TIM1_Cmd(ENABLE);//开定时器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void delay_ms(u32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
*brief:timer1_capture输入捕获
*/
void timer1_capture(void)
{

        /* Capture only every 8 events!!! */
  /* Enable capture of TI1 */
  /*
  TIM1_Channel = TIM1_CHANNEL_1
  TIM1_ICPolarity = TIM1_ICPOLARITY_FALLING
  TIM1_ICSelection = 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1_ICPrescaler = TIM1_ICPSC_DIV8
  TIM1_ICFilter = 0x0
  */
        //IC:Input Capture,下降沿优先
    TIM1_ICInit( TIM1_CHANNEL_1, TIM1_ICPOLARITY_FALLING, 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1_ICPSC_DIV8, 0x0);

        /* Enable CC1 interrupt */
        TIM1_ITConfig(TIM1_IT_CC1, ENABLE); //TIMER1 中断配置

        //TIM1 IT 里面用脉冲变化的标志位
        pulse_change_flag = 1;//接通

        //

        /* Enable TIM1 */
  TIM1_Cmd(ENABLE);

        /* Clear CC1 Flag*/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

        /* Connect LSI to CCO pin   PC4作为输出 */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4,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CLK_CCOConfig(CLK_OUTPUT_LSI);//时钟参数配置
        CLK_CCOCmd(ENABLE);//Configure Clock Output(CCO)使能

        /* wait a capture on CC1 */
  while((TIM1->SR1 & TIM1_FLAG_CC1) != TIM1_FLAG_CC1);
  /* Get CCR1 value*/
        ICValue1 = TIM1_GetCapture1();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

        /* wait a capture on cc1 */ //Configure Clock 1
  while((TIM1->SR1 & TIM1_FLAG_CC1) != TIM1_FLAG_CC1);
  /* Get CCR1 value*/
        ICValue2 = TIM1_GetCapture1();//Input Capture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

  /* Compute LSI clock frequency */
  LSIClockFreq = (8 * TIM1ClockFreq) / (ICValue2 - ICValue1);

}

网友A:
就是边沿触发模式啊

网友B:
是上升沿和下降沿都监测吗

网友C:
想要测量脉冲宽度吗

网友D:
都有什么希望的功能呢

网友E:
需要多高的精度啊

网友F(2021-02-09):
这个用定时器中断不太合适吧  定时器中断捕获主要用在高速检测外部信号的数量,或者测试外部信号的宽度

你这个情况直接使用IO口中断检测外部信号就可以  中断触发方式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在中断函数中判断电平状态,就可以确定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之后根据情况处理就行

网友G:
没太明白楼主说的挂断电话后脉冲是如何变化的。是由原来的电平翻转一下还是再次发出一个脉冲?不过关于捕获和外部中断倒是可以聊聊的。
1.外部中断可以判断电平变化,但是太快或者太多就不太适合,虽然配置简单,但因为没有标准位,所以变化快的脉冲不易用此方法。
2.输入捕获用作外部中断比较灵活,有相应的中断标志,甚至对于快速脉冲可是设置2个,4,等多个脉冲边沿再捕获一次,并且单个边沿可以设置简单的数字滤波。功能强大,相当灵活。

如果关注脉冲宽度,可以把一个定时器的两个通道同时连接到捕获信号,分别设置上升和下降沿。这样就知道先后和计算宽度了

网友H:
外部中断检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