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发送中断问题

楼主(2021-01-05):
求大老解惑,我想把{0x7e,0x00,0x01,0x02,0x03}这个数组通过串口中断发送出去,首字节0x7e直接通过查询法输出,其他字节通过中断方法发出去。程序代码如下,但是在上位机中只能显示0x7e,其他数据没传过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本人菜鸟一枚,求大腿帮小弟一把,万分感谢

extern uint8_t TxBuffer1[5] = {0x7e,0x00,0x01,0x02,0x03};//定义一个传送buffer

extern uint8_t RxBuffer1[];

extern uint8_t Txcounter = 0;//定义传送长度

void main(void)
{
  /* CLK configuration -----------------------------------------*/
  CLK_Config();

  /* UART configuration -----------------------------------------*/
  UART1_Config();

UART1_Send_Data(TxBuffer1[0]);

  while (1)
  {

  }
}

void UART1_Config(void)
{
  /* Deinitializes the UART1 and UART3 peripheral */
    UART1_DeInit();
    //UART3_DeInit();
    /* UART1 and UART3 configuration -------------------------------------------------*/
    /* UART1 and UART3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96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ART1 Clock disabled
     */
    /* Configure the UART1 */
    UART1_Init((uint32_t)9600, UART1_WORDLENGTH_8D, UART1_STOPBITS_1, UART1_PARITY_NO,
                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 UART1_MODE_TXRX_ENABLE);

    /* Enable UART1 Transmit interrupt*/
    UART1_ITConfig(UART1_IT_TXE, ENABLE);

    /* Enable general interrupts */
    enableInterrupts();
}

INTERRUPT_HANDLER(UART1_TX_IRQHandler, 17)
{
   if(UART1_GetITStatus(UART1_IT_TXE) != RESET)

      UART1_ClearITPendingBit(UART1_IT_TXE);

    UART1_SendData8(TxBuffer1[Txcounter]);

    Txcounter++;

    if(Txcounter == 5)
    {
        UART1_ITConfig(UART1_IT_TXE, DISABLE);
    }
}

网友A:
需要自己进行转换吧

网友B:
就是码制之间的转换而已

网友C:
如果放弃这种转换方式 是不是能看见别的字符串

网友D:
看看其他数据发送出来了没有

网友E:
用示波器看看发送数据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