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1F3的串口与32K时钟输入引脚冲突问题

楼主(2021-01-05):
求助:我看手册上STM8L151F3的串口和32K时钟输入的引脚重合。我需要32K时钟提供给RTC,又需要使用STM8L自带的BootLoader进行下载。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重映射的PA2和PA3无法进行BootLoader的模式。

网友A:
可以进行引脚重定位吗

网友B:
手册上有写不可以重映射吗

网友C:
没有用过这个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D:
把串口映射走

网友E:
还是使用引脚多的单片机吧

网友F(2021-02-09):
二选一跳线可解决。

网友G:
二选一的跳线是最好的选择了。LSE引脚为了启动需要,不能搭接别的电路。
如果换其他引脚,那就自己做IAP升级了,具体官方有参考的说明和例程,但是会占用一定程序空间。

网友H(2021-03-25):
你好,请问这个单片机有复位引脚么,我买的STM8L050都没有复位脚,不知道怎么外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