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s的输入捕捉进不了中断??谢谢!!!附代码

楼主(2021-01-05):
void TIM1_Init(void)
{
    TIM1_IER  = 0x00;  //禁止中断
    TIM1_EGR  = 0x01;   //允许产生更新标志
    //TIM1_PSCR =0x08; //设置时钟分频 2M/2=1MHz---1us
    TIM1_PSCRH = 0x00;
    TIM1_PSCRL = 0x01;
    TIM1_ARRH  = 0x27;  //0x270F=9999
    TIM1_ARRL  = 0x0F;  //ARR自动装载值

    TIM1_CNTRH = 0x00;  //初值
    TIM1_CNTRL = 0x00;

    TIM1_CCMR3 |= 0x01;
    TIM1_CCER2 |= ~0x02;//上升沿或者高电平触发
  TIM1_CCER2 |= 0x01; //捕获使能
    TIM1_IER   |= 0x08; //允许捕获中断

    TIM1_SMCR = 0x54;   //复位触发模式
    TIM1_IER |= 0x01;   //允许中断
    TIM1_CR1 |= 0x81;   //开启定时器
},定时器中断正常,捕捉不能产生中断,用的是TIM1_CH3N通道,单片机型号是STM8S003K3。

网友A:
开启总中断了吗

网友B:
io口也需要进行初始化

网友C:
系统时钟是怎么配置的呢

网友D:
问题是外接提供这个波形了吗

网友E:
其他部分的代码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