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STM8S103F3大神援助

楼主(2021-01-05):
我准备用STM8S103F3单片机控制恒流IC SM32108E实现恒流可调大小的电路板,恒流电路部分已设计如下,单片机部分不知道如何下手,求助各位走过路过的大神支个招,万分感谢!!!

网友A:
恒流电路部分已设计如下 ???

网友B:
是模拟量进行控制的吗

网友C:
想看到恒流源电路

网友D:
控制的入口是什么量

网友E:
楼主设计的恒流源的功率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F:
主要是用的什么调节方式

网友G(2021-02-09):
看芯片手册  按照手册配置芯片实现你要的功能  就这么简单

网友H:
先把 SM32108E的PWM输入管脚接VCC(5V或3.3V),调试恒流电路。
STM8S103F3,跟一个定时器的样例程序,一般都有PWM输出的样例程序。
PWM周期调到200到1000Hz之内。

网友I:
官方评估板中有电路图可以参考最小系统。如果是105系列,多一组电源脚差异。其他对照你选择的芯片接口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