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3 NRST电压低,无法开机

楼主(2021-01-05):
请问我们做了一款控制器,处于小批量生产中,这次发现产品在运行2天后,就无法开机。产品有灌封胶。老化运行后不能开机的产品,测试发现NRST脚处于0.9V左右,不能开机运行? 通过我们的一下验证,去掉MCU部分的胶,好像又可以。单独测试胶的绝缘阻抗又非常大。不知为何造成NRST处于复位中,不能开机,不良品比较多,请帮忙建议什么原因和如何改善?

网友A:
NRST好多都是外围电路处理不好造成的。

网友B:
为什么会有这么低的电压呀

网友C:
很多灌封胶的质量都不过关

网友D:
还是换一种好的封胶吧

网友E:
每一个个体都这样吗

网友F:
所有的都出现这种现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