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L151F3写EEPROM时,无法进行串口数据接收

楼主(2021-01-05):
在使用STM8L151F3时,写EEPROM的数据过程中,发现无法执行串口中断数据的接收,不知道这种是否正常。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吗?

网友A:
一直都这样吗

网友B:
系统中还跑其他功能吗

网友C:
这种情况不正常呀

网友D:
楼主贴代码上来看看

网友E:
主要现在不知道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所以没办法说怎么解决

网友F:
希望楼主能详细描述一下问题的现象

网友G(2021-02-09):
这个系列小容量产品不支持RWW功能,也就是一边读一边写的功能。就是烧录EEPROM时,没办法响应中断。一般这时候紧急的程序可以放在RAM中,但是比较有难度(RAM也比较小). 从手册上看有DMA功能,试试用DMA收串口数据到RAM中去,理论上和程序空间没关系。但是DMA中断会延时一会儿,不影响收数据。

网友H:
如果写EEPROM一半时退出会出现写失败。所以写的过程应该禁止其他中断。

网友I:
1)中断处理尽量占用少时间,数据丢到缓冲区就行,不要在里面解析处理发送数据;
2)读写EEPROM 要用硬件I2C通讯;同时不要禁止 串口相关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