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L051F3P6 PC6用做普通IO输入口

楼主(2021-01-05):
void SysInit(void)
{
  CLK_LSEConfig(CLK_LSE_OFF);
  CLK_LSICmd(ENABLE);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HSI);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while (CLK_GetSYSCLKSource() != CLK_SYSCLKSource_HSI);

  //其他IO口初始化略去。。。。。

  //PC 0
  GPIO_DeInit(GPIOC);
  GPIO_Init(GPIOC,GPIO_Pin_0,GPIO_Mode_Out_OD_Low_Slow);  //未用
  GPIO_Init(GPIOC,GPIO_Pin_1,GPIO_Mode_In_PU_No_IT);      //option
  GPIO_Init(GPIOC,GPIO_Pin_4,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nint
  GPIO_Init(GPIOC,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tx
  GPIO_Init(GPIOC,GPIO_Pin_6,GPIO_Mode_In_PU_No_IT);     //r
}

问题,供电电源3.28V, PC6接上拉电阻,1.38mA仅能拉到1.3V左右。请问,怎样能作为普通IO口输入使用?

网友A:
看看手册上这个io的带载能力

网友B:
换一个别的口也是一样的效果吗

网友C:
好像都是pc6的问题啊

网友D:
想把这个口用来做什么呢

网友E:
这个口是用来下载程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