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10X FreeRTOS 编译报错

楼主(2021-01-05):
Target 选择 : GD32F10X_CL 编译可通过,  选择GD32F10X_MD 编译报错:

网友A:
这个报错是说FLASH空间不够用了,MD系列和CL系列FLASH大小不一样

应该是RAM的空间不够, 按照MD的配置,RAN大小是64KB, 移植个FreeRTOS 不至于吧??

网友A:
我看错了,确实是RAM不够用,你可以看看你工程设置里的IRAM1大小是多少,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芯片型号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错了,确实是RAM不够用,你可以看看你工程设置里的IRAM1大小是多少,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芯片型号来修改 ...

这个默认配置为0x5000, 也就是2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错了,确实是RAM不够用,你可以看看你工程设置里的IRAM1大小是多少,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芯片型号来修改 ...

官方有相关的 FreeRTOS 的DEMO吗? 哪里可以下载的

楼主:
GD32F10X_CL的编译结果来看, 使用了24K的RAM , 这样的话GD32F10X_MD没法用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GD32F10X_CL的编译结果来看, 使用了24K的RAM , 这样的话GD32F10X_MD没法用了吗??? ...

MD系列似乎确实没有RAM大于20K的型号,芯片选HD起步吧。或者你可以试试把优化等级调高,还有堆栈大小适当调小,看看能不能压缩到20K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