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变频串联谐振常见的四种故障问题及解决方法分析

楼主(2021-01-05):
  变频串联谐振主要由变频控制器、励磁变压器、高压电抗器、高压分压器等组成,变频控制器分为两类,20kW及以上为控制台,20kW及以下为便携箱式;它由控制器和滤波器组成。变频控制器的主要功能是将380V或200V的定幅定频的工频正弦交流电转换成幅频可调的正弦波。为整套设备供电。
  本产品采用串联谐振的原理,用励磁变压器励磁串联谐振电路,调节变频器控制器的输出频率,使回路电感L和试品C串联谐振,谐振电压为加在试品上的电压。变频谐振试验装置广泛应用于电力、冶金、石油、化工等行业。适用于大容量、高压容性试验对象的转移和预防性试验。
  变频串联谐振常见的几种故障问题及解决方法是什么?
  一:电源跳闸。
  原因:合闸瞬间电流过大;谐振系统回路短路。
  排除方法:
  1) 更换更大电流的空气开关(或者短时脱开漏电保护)
  2) 检查谐振系统回路是否短路。
  二:主机复位
  原因:主机供电电源波动;外界强磁场干扰;主机未可靠接地;
  三:装置Q值偏低,即电压升不上去,或升不高。
  现象:
  1)调谐曲线是一条曲线,有较低的尖峰;
  2)试验时一次电压较高,高压却较低,甚至在没有升到试验电压时,一次电压已经到达额定电压,回路自动降压;
  原因:
  1)电抗器与试品电容量不匹配,没有准确找到谐振点;
  2)高压连接线过长或没有采用高压放晕线。
  3)励磁变压器高压输出电压较低;
  4)试品损耗较高,系统Q值太低;
  排除方法:
  1)将补偿电容器并接入试验回路,加大回路电容量;
  2)干燥处理被试品,提高被试品的绝缘强度,减少回路的有功损耗;
  3)提高励磁变压器的输出电压;
  4)尽可能将多只电抗器串联,提高回路电感量;
  5)一般在设备较高电压输出时,采用高压放晕线,或将普通高压输出线改为较短的连线,一般不超过5米。
  四:变频源主机找不到谐振点。
  原因:
  1) 系统谐振点在主机的输出频率范围之外;
  2) 高压采样反馈信号开路或连接不可靠;
  3) 系统未可靠接地;
  4) 系统接线错误;
  5) 试品有故障。
  排除方法:
  1)检查变频串联谐振的接地装置是否可靠,接地连接线是否有断开点;
  2)检查分压器的信号线的通断;
  3)检查每一只电抗器的通断;
  4)检查励磁变压器的高低压线圈的通断;
  5)检查分压器的高低压电容臂的通断;
  6)装置自身升压时没有谐振点,还需要检查补偿电容器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