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2个NMOS背靠背 这样都可以吗,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1-01-05):
2个NMOS背靠背 做总开关, 这样都可以吗,有什么优缺点或问题缺陷

网友A:
若考虑到MOS关断,则需要GS间接个电阻,左边看起来感觉好一些。

网友B:
https://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4351fd.pdf

看懂ADI的这个片子或者哪家类似的  也许就懂了

不知道这个片子是如何快速关断MOS的

网友C:
阻断MOS管的寄身二极管

网友D:
MOS还能倒着用吗? 看不懂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OS还能倒着用吗? 看不懂呢

只要满足VGS大于导通电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颗S极相接的才是正确。

不过好多IC配套产品说明里面的NMOS大多是D极相接,很多厂家双NMOS管也都是内部共漏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测试记录,Vcont分别接到:空脚丶Vdd丶Vmed丶Vout丶GND,只有S脚相接的是理想双向开关。 ...

很棒的分析笔记,您这是PMOS的情况,有没分析过NMOS的情况,不过NMOS共S极,开启速度肯定要比共D极快。

网友F(2022-04-24):
有需要MOS的大师们 可以找我17665364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