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什么是计算机通信协议与网络通信结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1-05):

(1)协议是指通信双方必须遵循的、控制信息交换的规则的集合,是一套语义和语法规则。三要素分别是语法、语义和同步:语法是指“怎么讲”,语义是指“讲什么”,同步则是规定了事件的执行规则。
(2)网络体系结构的概念、协议和服务的方向:
低层为高层提供服务;
协议层次中是题是通信时发送和接收信息的任何软硬件设施,借口是指网络分层结构中各相邻层之间的通信接口。
(3)OSI/RM
会话层、表示层和应用层合称应用层,则与底层四层构成了五层机构。
物理层利用传输介质为通信的网络节点之间建立、维护和释放物理连接,实现比特流的透明传输,进而为数据链路层提供数据传输服务。
数据链路层在通信的实体间建立数据链路链接,传输以帧为单位的数据包,并采取差错控制和流量控制的方法,使有差错的物理线路变成无差错的数据链路。
网络层为分组交换网络上的不同主机提供通信服务,并以分组为单位的数据报通过通信子网选择适当的路由,并实现拥塞控制、网络互连等功能。
传输层向用户提供端到端的数据传输服务,实现为上层屏蔽低层的数据传输问题。
会话层负责维护通信中两个节点之间的会话连接的建立、维护和断开,以及数据的交换。
表示层用于处理在两个通信系统中交换信息的表示方式,主要包括数据格式交换、数据的加密与解密、数据压缩与恢复等功能。
应用层为应用程序通过网络服务,包含了各种用户使用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