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数据传输方式有什么

楼主(2021-01-05):
数据传输方式有什么

网友A:
数据传输方式有什么

并行传输指的是以成组的方式,在多条并行信道上同时进行传输;串行传输指的是组成字符的若干位二进制码排列成数据流在一条信道上传输。串行传输是远程通信采用的主要传输方式。
单工传输只能有一个方向的通信而没有反方向的交互,半双工传输通信的双方都可以发送消息但不能双方同时发送或同时接收,全双工传输通信的双方可以同时发送和接收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