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通信网络的传输介质有哪几种

楼主(2021-01-05):
(无正文)

网友A:

现在通信技术所使用的物理信号主要是光、电信号,所使用的传输介质主要有空间、金属导线和玻璃纤维三大类。
空间这类传输介质主要用来传递电磁波。从通信角度来看,空间类传输介质又可分为真空和空气两种介质。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大于其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
金属导线主要用来传递电流、电压信号。在金属导线这类传输介质中,主要使用的是铜线。电流、电压信号在铜线上的传播速度非常接近光速。
同轴电缆结构:
1.铜导线作用:用来传输电流、电压信号的;
2.铜网屏蔽层作用:抵御环境中的电磁辐射对所传输的电流、电压信号的干扰;
使用范例:有线电视网络系统,早期的以太网。
目前,以太网已经演化为一种星型网络,不再使用同轴电缆,而是使用双绞线或光纤。
双绞线:双绞方式的导线可以较好的抵御环境电磁辐射对导线中传递的电流、电压的干扰。
结构:双绞线内的8根铜线两两相互缠绕,形成4组线对,或称4个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