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网络传输中光纤与铜线,光纤更好吗

楼主(2021-01-05):
(无正文)

网友A:

1.铜线上的电信号会受到环境中的无线电波、电磁噪声、电磁感应、闪电雷击等因素的干扰,而光纤中的光信号不会受到此影响。
2.一般情况下,光纤能够支持的信息传输率远远高于铜线能够支持的信息传输率。
3.光信号在光纤中的衰减远小于电信号在铜线上的衰减,所有在远距离通信中,使用光纤能够大大减少中继器的数量。
4.光纤较铜线又轻又细,更易于运输、安装和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