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三极管并联均流电阻的选取?

楼主(2021-01-05):
MOS管具有正温度系数,网上很多说不需要均流电阻。三极管是负温度系数,才需要在发射极串接均流电阻。网上看到有人说,MOS管只在一定的电流范围内才能起到均流作用,那么大电流下还是要加均流电阻咯。
现在问题是,1.当MOS管之间并联使用时,均流电阻如何取值?2.三极管之间并联使用时,均流电阻又如何取值?3.GS间的放电电阻是否应该和G-S-均流电阻之间并联?

网友A:
要把 栅极电位 统一才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減少Vgs不一致的影响。减少hFE不一致的影响。

如果就是要增加均流电阻的话,这个如何取值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把 栅极电位 统一才有用。

分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