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可控硅」

楼主(2021-01-05):
常通型的。

lamda

lamda

楼主:
这电路,跟可控硅等效电路一样,具备 可操作性,
而同时,也是 某元件的 等效电路,不过,这元件似乎已 退出历史舞台,就连谷歌百度维基都搜不到了。

楼主:
电流源 的表现形态,是永续不息的电流,
离线时,电流源须短路以得续流,要带负载,须 先挂载后开路,
这电路的真身,是  λ二极管,其开关模式跟电流源的「性格」不谋而合。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长通的电流源,不能像可控硅那样通过触发控制导通的,二个BJT组成的仿可控硅倒是可触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长通的电流源,不能像可控硅那样通过触发控制导通的,二个BJT组成的仿可控硅倒是可触发的 ...

这是 常通型 元件,以下拉触发或正向转折 来关断,负载跟这电路是並联的。

楼主(2021-02-04):
引用 楼主:
这电路,跟可控硅等效电路一样,具备 可操作性,
而同时,也是 某元件的 等效电路,不过,这元件似乎已 退 ...

却原来,输入 lambda diode ,
相关资讯还能找到 一星半点,
甚至它的 芯片结构 居然也还有!

楼主:
见到这些图,想起 徐大 那道关于「推挽电路」的帖子,
只用两只互补管,就只能 共基互耦 才可推挽。

楼主:
楼上那两图的电路,用 隧道二极管 也能玩,
单结晶体管,双向触发管,隧道二极管,双向负阻三极管,都是 负阻器件,而 λ二极管及 PNPN四层三端 器件 则是 再生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