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这种闭环稳压的控制方法大家见过吗

楼主(2021-01-05):
将DCDC变换器输出电压与基准值的误差放大后与两个不同的高低阈值电压进行比较得到三种可能的信号:10,01,00,送入DSP进行处理从而实现闭环稳压这种控制方式大家有见过吗,有人研究过吗?这种控制方式叫什么呢?

网友A: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B:
   如图,对误差分为大中小三档,误差由中转大输出负,误差由中转小输出正,输出仅由高低电平构成,经过滤波处理后就是比较平滑的波形了。图上,蓝色线输出,红色是滤波后的期望值。
  控制方法就是一般的负反馈 or PID控制,图中实际蓝色线为加热功率,红色线为物体温度(类似于加热功率信号经低通滤波后的输出信号)。
  物理意义:经过负反馈计算的pid值较大(大于70%)时表示需要开加热,经过负反馈计算的pid值较小(小于30%)时表示需要关加热,不停地计算PID后输出加热状态,就可以控制温度在一个精确的范围内,电源电压控制时原理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