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OLED屏的显示驱动

楼主(2021-01-05):
PIC16F15244的小身子板,我们可以为它配置一个同样小巧的OLED显示屏,其显示效果如图1所示。
1 OLED显示效果

那如何来使PIC16F15244来驱动OLED显示屏呢?
由于该显示屏是采用I2C接口来工作,故我们也为它分配2个引脚,并以I/O口模拟I2C通讯的方式来工作。
MCC中,是以图2所示的内容来进行引脚的配置。
2 引脚配置

为使芯片工作,其系统的时钟设置如图3所示。
3 时钟设置

为便于引脚功能的识别,可按图4所示来重新命名相关引脚。
4 引脚重新命名

PIC16F15244的程序空间有限,故无法将这个字符库的内容全部放入程序中。
使相关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SCL_high  SCL_SetDigitalInput()
#defineSCL_low   SCL_SetDigitalOutput()

#defineSDA_high  SDA_SetDigitalInput()
#defineSDA_low   SDA_SetDigitalOutput()

辅助I2C通讯的基本函数为:
void IIC_Start(void)
{
SCL_high;
SDA_high;
SDA_low;
SCL_low;
}

void IIC_Stop()
{
SCL_low;
SDA_low;
SCL_high;
SDA_high;
}

void IIC_Wait_Ack()
{
SCL_high;
SCL_low;
}

OLED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OLED_Init(void)
{
SCL_high;
SDA_high;
__delay_ms(8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1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f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2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9,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清屏函数为:
void OLED_Clear(void)
{
uint8_t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

字符显示函数为:
void OLED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
if(x>Max_Column-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

网友A:
厉害, 这下可以直接借助显示屏配合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 这下可以直接借助显示屏配合调试了

是的,这样就方便些了,不必再完全依赖UART串行通讯。

网友B(2021-02-04):
显示效果很不错啊

网友C:
楼主好厉害 软硬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效果很不错啊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厉害 软硬通吃

哪里,过奖了。

网友D:
OLED不是有个数组吗

网友E:
有硬件iic吗

网友F:
OLED显示屏多颜色的吗

网友G:
显示效果不错。

网友H:
OLED是自带的吗

网友I:
移植一个ucgui可以吗

网友J:
工程文件呢

网友:
怎么画图呢?

网友K:
看着不错的额。

网友D:
楼主是怎么刷新的呢?

网友I:
感觉设计的非常复杂。

网友G:
字模怎提取的呢

网友L:
没有完整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H:
看着非常小巧

网友E:
硬件iic驱动效果怎么样

网友J:
配置的寄存器都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配置的寄存器都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楼主分享的资料 。

楼主:
引用 网友D:
OLED不是有个数组吗

程序中的数组是存放字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OLED显示屏多颜色的吗

用的是单色屏,改一下OLED屏的初始化函数可以支持双色屏,目前I2C接口的OLED屏好像只到双色屏。

楼主:
引用 网友I:
移植一个ucgui可以吗

和程序存储空间有一些关系,可能装不下。

楼主:
用商家的例程按此处理即可

楼主:
添加商家的例程中的相关函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怎么刷新的呢?

该OLED屏可以自行维持刷新,只需在更新内容时调用相关的显示函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设计的非常复杂。

还可以吧,不算太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字模怎提取的呢

汉字提取,字符库例程中有,放在oledfont.H中。

unsigned  char F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 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 3
...
};

网友M:
oled屏幕跟ips屏幕哪个好

网友N:
不是7个引脚吗

网友O:
用oled和lcd显示有什么不同

网友P:
oled怎样增快清屏函数的刷屏速度

网友Q:
OLED显示方案。

网友R:
单片机驱动oled屏

网友S:
能给个四线制驱动OLED0.96寸的51单片机驱动程序吗

网友T:
PIC16F15244申请的吗

网友P:
求单片机采集DHT11信号显示在OLED屏上的C语言程序

网友O:
单片机和oled相连的引脚必须有哪些功能

网友U:
非常给力呢。

网友M:
谢谢楼主的资料了。

网友T:
板子真小巧呢。

网友V:
功耗怎么样呢

网友S:
需要OLED 屏的驱动代码

网友N:
不要DC的引脚吗

楼主:
这个屏是I2C接口的,所以没有DC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