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压缩12字节的唯一ID到6个字节

楼主(2021-01-05):
请教如何压缩12字节的唯一ID到6个字节,压缩后尽量少重复

网友A:
这个没有做过  有规律吗

网友B:
打乱之后从新编码

网友C:
不管怎么算,压缩了就不对了

网友D:
厂家只保证 12字节里不重复, 却不保证 6 字节不重复

网友E:
这个可以理解为ASC转BCD吗?

网友F:
那这样的话就很难做了

网友G:
应该不是这样理解的 可以自己订一个通讯协议

网友D:
MD5或是哈希算法,我就打算这么做

网友H:
首先确认可以压缩吗

网友I:
打乱 然后自己编码

网友J:
使用不同的编码方式

网友K:
哪种编码方式最省字节呢

网友L:
反正别用格雷码 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