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使用GIE=1 开中断的疑问

楼主(2021-01-05):
我自己看手册上说是SR寄存器中的GIE位置1即可
可是库里面并没有SR这个寄存器
只有#define GIE                 (0x0008u)
但是我想写GIE=1 也不对 报错是 必须是modifiable value 这个我倒能理解
所以说只能通过_EINT() 这个函数(据说是_是为了调用汇编??)
不能直接操作 或者说没有途径操作 SR寄存器是么
望大家赐教

网友A:
用宏定义的方式不行,采用指定变量地址的方式定义变量,将变量的地址指定为0x08

网友B:
不管用哪种单片机,只要认真看数据手册就没有不知道的。

网友C:
在编译器的include文件去查找

网友D:
这是个位屏蔽值而已,就是BIT3,

通过unsigned short __bis_SR_register         (unsigned short mask);操作寄存器
编译器内部操作了

网友E:
SR寄存器是MSP430的CPU寄存器,有对应的汇编指令直接操作,但没法像外设一样通过地址线寻址访问。因此,对C语言编程,提供了intrinsic函数(可以被编译器识别为操作CPU寄存器的汇编代码)来进行SR寄存器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