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问多层平面电感的PCB如何设计?

楼主(2021-01-06):
请问有大佬知道用PCB设计多层平面电感时每一层之间应该怎么连接吗,或者哪里有相关的文献资料?我刚接触这个,看到下图这种结构,不知道具体是如何实现,如果有大佬知道,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Structure2、3 右侧画错。应该是 2 + 3 间隔短接,画成 5 + 5 全部短路了。
Structure3 画法好一点,线圈面积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ucture2、3 右侧画错。应该是 2 + 3 间隔短接,画成 5 + 5 全部短路了。
Structure3 画法好一点,线圈 ...

您好!谢谢指教,这是我在一篇论文里看到的,我不是很懂。请问您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ucture2、3 右侧画错。应该是 2 + 3 间隔短接,画成 5 + 5 全部短路了。
Structure3 画法好一点,线圈 ...

请问两层之间是类似这种连接吗?

网友A(点评):
一楼示意图: 蓝色与灰色是相反方向的,在同一层没有形成你画的半环路。 当然你三楼这样画也可以形成电感,与一楼的示意图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ucture2、3 右侧画错。应该是 2 + 3 间隔短接,画成 5 + 5 全部短路了。
Structure3 画法好一点,线圈 ...

好的,这里我懂了,非常感谢您的耐心指教!可以再请教一下windings interleaving这个概念吗?

像上图这种是什么意思,该如何PCB实现?

网友A:
5楼这种线圈跑到磁芯外面去的画法我也有些懵逼,这不是平白无故的增加漏感吗?  是示意图的原因?
那个应该是 绕组交错布线 的意思吧,可以减轻漏感,但会给绝缘强度带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楼这种线圈跑到磁芯外面去的画法我也有些懵逼,这不是平白无故的增加漏感吗?  是示意图的原因?
那个应该 ...

抱歉,是我没说清楚。5楼应该是两个耦合电感,如下图。

网友B:
其实跟绕线一样的,只不过要多层PCB实现,要遵守PCB设计的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跟绕线一样的,只不过要多层PCB实现,要遵守PCB设计的规则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