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17)——信号流相关之三

楼主(2021-01-06):
#申请原创#

之前,给了反馈的“标准形式”。下面,将给出反馈的一般形式

楼主:
先看一个“网络”

注意其内部有两个“节点”。

楼主:
上图表示了“节点”间的关系,显然其关系并非“单向”。下面引入一个理想源激励和理想受控源,而由此导致单向化且考虑合并得下图。

楼主:
由上图,采用信号流图形式表示便得

楼主:
上图中的参数可由如下形式求得

楼主:
与反馈的“标准形式”相比,反馈一般形式除了输入输出节点外内部还有两个节点,由此便增加了相应的参数,而这也同时增加了其灵活性。

楼主:
这里需要附件说明的是,虽然上述反馈一般形式只呈现了一个受控源,其实反馈系统的其它部分也可含受控源,只是在此未呈现而已。

同时考虑所有受控源情形下的更一般形式,将在后续以专题形式给出相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