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发现一个STC8串口的迷惑行为

楼主:
最近发现一个串口的迷惑行为。
单片机型号:STC8
频率:24MHz

今天准备使用串口对程序进行调试,结果发过来的内容总是出现各种错误。于是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不看不知道,一看下巴都要惊掉了!!

学过串口通信原理的同学都知道,串口起始位是低电平0,停止位是高电平1。但STC8的串口外设居然会反着来。看图:

图1发送的是字符“A”(二进制01000001),图2发送的是数字0x55
(二进制01010101)
但吊诡的事情就来了,图中的“正确波形”指的是理论上应该有的波形,而示波器实际测出来的波形却与其有不少出入。后来我发现,单片机居然把起始位和停止位对调了

我同时也用光标测量了最小脉冲宽度,大约0.83ms ≈ 833μs,说明波特率和时钟都是正确的。而且换了两块单片机、烧录了同一个程序,结果也一样。

求官方解答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情形?

网友A(2021-01-06):
本来就是先低后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先低后高

您说的对,但您没有理解我说的问题。应该是先低后高,但示波器显示的是先高后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但您没有理解我说的问题。应该是先低后高,但示波器显示的是先高后低。 ...

每秒发一个固定数据好分析些,可以看到闲置时的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但您没有理解我说的问题。应该是先低后高,但示波器显示的是先高后低。 ...

你这可能是没等数据发完就发下一个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可能是没等数据发完就发下一个数据了

您说的我也考虑到了。发送字符的子函数会等待“TI”标志位置位1并软件清零之后才返回主函数,所以并不会发生“没等数据发完就发下一个数据”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我也考虑到了。发送字符的子函数会等待“TI”标志位置位1并软件清零之后才返回主函数,所以并不会 ...

那就时间长点再发下一个数据,这样容易定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时间长点再发下一个数据,这样容易定位问题

好吧,我再加点延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时间长点再发下一个数据,这样容易定位问题

谢谢您,已经解决了

网友B:
怎么解决的?把结果分享一下吧

网友C:
示波器探头夹反了?

网友D:
我觉得这方面的评估,至少把代码放上来,最好是单独的串口控制 测试,更好的是附带应用电路

要排除其它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再来评估芯片本身 会更准确

网友E:
UART是LSB在前!
串口没问题,截图也是正确的,是楼主理解有误。

网友F:
只能感慨楼主有才哈!!!

网友G:
你们老是说STC有问题,这不,楼主又发现了一个。

网友H:
楼主每隔10ms发送0x55看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我也考虑到了。发送字符的子函数会等待“TI”标志位置位1并软件清零之后才返回主函数,所以并不会 ...

哦,看错了stm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探头夹反了?

并没有夹反

楼主:
引用 网友E:
UART是LSB在前!
串口没问题,截图也是正确的,是楼主理解有误。

我也发现了,确实理解有误,但问题的根源却不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把结果分享一下吧

原因就是电脑那边还没准备好接收,单片机已经开始发送字符了。导致某些情况下电脑误把数据位当成了起止位,导致传输出现错误。看图,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们老是说STC有问题,这不,楼主又发现了一个。

其实是我自己的问题

网友J(2021-02-13):
我没有发现异常啊,上传一个正常运行的小程序

网友J:
这个是串口软件发送5个字节后,单片机把收到的数据再送出

网友J:
这个串口小助手非常好用,可以自定义【波特率】

也可使用STC-ISP自带 的串口工具。功能强大。
谢谢

网友K: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