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12)——CFA两例

楼主(2021-01-06):
#申请原创#

这里将针对CFA,给出相关两个例子:1)反相比例放大器,2)I~V转换电路。

楼主:
1)反相比例放大器

先给原理示意图

楼主:
相关参数的求解示意图

楼主:
注意上面的反馈系数

    F=-1/R2

这是与反馈电阻大小直接相关的参数。

而正是如此,CFA电路中的电阻取值通常都有特别要求。

楼主:
下面给出相关表达式

网友A:
今天说起电流型运放了呀。

楼主:
在CFA跨阻相对很大时,其就近似于通常的运放反相比例放大器的增益表达形式。

楼主:
针对上述CFA反相比例放大器,下面再附加一图

楼主:
注意上图中给出了CFA输入端的分布电容,而由于CFA输入为低阻(理想为“短路”)致使其可以被忽略。

楼主:
2)I~V转换电路

原理示意图及其相关表达式

楼主:
由上可见,CFA的I~V电路就是相关反馈的“标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