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13)——VFA两例

楼主(2021-01-06):
#申请原创#

这里将针对VFA,给出相关两个例子:1)反相比例放大器,2)I~V转换电路。

楼主:
1)反相比例放大器

原理示意图及其相关表达式

楼主:
上述就是极为常见的VFA反相比例放大器,注意其反馈系数F和参数Kx。

楼主:
2)I~V转换电路

原理示意图及其相关表达式

@HWM :谢谢。
HWM
@hqgboy :相关参数可看此贴:https://bbs.21ic.com/icview-3062352-1-1.html。此例中,Kx=-R2,Ky=1,Kp=0。
请教一下ky,kx,kp啥意思?

楼主:
关于上述VFA的I~V电路,注意其

    F = -1

这是VFA所构成的I~V电路稳定性通常需要关注的点。

网友A:
老衲佩服三种人:
一种是西方神话中那个把石头推到山上,然后把石头推下山,再推上山…,如此永不停休的死循环。
另一种是花了几十年时间证明1+1为何=2的人。
第三种就是H法师这样的,一个理想运放加两个电阻都能把玩个半辈子,还爱不释手充满新鲜感,臣妾就做不到,玩半天就腻歪了。

网友B: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