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9 函数应用详解

楼主(2021-01-06):
初次使用沁恒单片机,感觉很多函数跟STM32不一样,大家来接力,把自己明白的函数跟贴发上来,大家说可行吗?

楼主:
CH57xBLE协议栈库说明

楼主:
CH57x蓝牙开发入门一

楼主:
CH57xNET协议栈库说明

网友A:
这个支持mesh网络吧?

楼主:
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一、GPIO简介及其库函数介绍
    GPIO,全称为通用输入输出端口,其可与外部设备连接实现MCU与外部设备的通讯、控制、信号采集等功能。关于CH57x GPIO的具体介绍,可参考CH57x数据手册。
   GPIO相关的函数和定义分布在固件库文件ch57x_gpio.c和头文件ch57x_gpio.h文件中,GPIO库函数相关函数如下:
1、void GPIOA_ModeCfg( UINT32 pin, GPIOModeTypeDef mode );
功能:GPIOA端口引脚模式配置
参数:    pin:  PA0-PA15
                                        GPIO_Pin_0 - GPIO_Pin_15
                    mode:
                                        GPIO_ModeIN_Floating    -  浮空输入
                                        GPIO_ModeIN_PU        -  上拉输入
                                        GPIO_ModeIN_PD         -  下拉输入
                                        GPIO_ModeOut_PP_5mA   -  推挽输出最大5mA
                                        GPIO_ModeOut_PP_20mA  -  推挽输出最大20mA
2、void GPIOB_ModeCfg( UINT32 pin, GPIOModeTypeDef mode );
功能:GPIOB端口引脚模式配置
参数:    pin:  PB0-PB23
                                        GPIO_Pin_0 - GPIO_Pin_23
                    mode:
                                        GPIO_ModeIN_Floating  -  浮空输入
                                        GPIO_ModeIN_PU        -  上拉输入
                                        GPIO_ModeIN_PD        -  下拉输入
                                        GPIO_ModeOut_PP_5mA   -  推挽输出最大5mA
                                        GPIO_ModeOut_PP_20mA  -  推挽输出最大20mA
3、void GPIOA_ITModeCfg( UINT32 pin, GPIOITModeTpDef mode );
功能:GPIOA引脚中断模式配置
参数:    pin:  PA0-PA15
                                        GPIO_Pin_0 - GPIO_Pin_15
                         mode:
                                        GPIO_ITMode_LowLevel   -  低电平触发
                                        GPIO_ITMode_HighLevel  -  高电平触发
                                        GPIO_ITMode_FallEdge   -  下降沿触发
                                        GPIO_ITMode_RiseEdge   -  上升沿触发

4、void GPIOB_ITModeCfg( UINT32 pin, GPIOITModeTpDef mode );
功能:GPIOB引脚中断模式配置
参数:    pin:  PB0-PB15
                                        GPIO_Pin_0 - GPIO_Pin_15
                         mode:
                                        GPIO_ITMode_LowLevel   -  低电平触发
                                        GPIO_ITMode_HighLevel  -  高电平触发
                                        GPIO_ITMode_FallEdge   -  下降沿触发
                                        GPIO_ITMode_RiseEdge   -  上升沿触发
5、void GPIOPinRemap( UINT8 s, UINT16 perph );
功能:外设功能引脚映射
参数:
s:
        ENABLE  - 引脚映射
        DISABLE - 默认引脚
perph:
        RB_PIN_SPI0 - SPI0:PA12/PA13/PA14/PA15-> PB12/PB13/PB14/PB15        RB_PIN_UART3  -  UART3: PA4/PA5 ->  PB20/PB21
        RB_PIN_UART2  -  UART2: PA6/PA7 ->  PB22/PB23
        RB_PIN_UART1  -  UART1: PA8/PA9 ->  PB8/PB9
        RB_PIN_UART0  -  UART0: PB4/PB7 ->  PA15/PA14
        RB_PIN_TMR3          -  TMR3:  PA2 ->  PB18
        RB_PIN_TMR2          -  TMR2:  PA11 ->  PB11
        RB_PIN_TMR1          -  TMR1:  PA10 ->  PB10
        RB_PIN_TMR0          -  TMR0:  PA3 ->  PB19
6、void GPIOAGPPCfg( UINT8 s, UINT16 perph );
功能:模拟外设GPIO引脚功能控制
参数:
s:
        ENABLE  - 打开模拟外设功能,关闭数字功能
        DISABLE - 启用数字功能,关闭模拟外设功能
perph:
        RB_PIN_ADC0_1_IE          -  ADC0-1通道
        RB_PIN_ADC2_3_IE          -  ADC2-3通道
        RB_PIN_ADC4_5_IE          -  ADC4-5通道
        RB_PIN_ADC6_7_IE          -  ADC6-7通道
        RB_PIN_ADC8_9_IE          -  ADC8-9通道
        RB_PIN_ADC10_11_IE          -  ADC10-11通道
        RB_PIN_ADC12_13_IE          -  ADC12-13通道
        RB_PIN_XT32K_IE              -  外部32K引脚
        RB_PIN_USB_IE                  -  USB功能信号引脚
        RB_PIN_ETH_IE                  -  以太网功能信号引脚
        RB_PIN_SEG0_3_IE          -  LCD控制器SEG0-3驱动引脚
        RB_PIN_SEG4_7_IE          -  LCD控制器SEG4-7驱动引脚
        RB_PIN_SEG8_11_IE          -  LCD控制器SEG8-11驱动引脚
        RB_PIN_SEG12_15_IE          -  LCD控制器SEG12-15驱动引脚
        RB_PIN_SEG16_19_IE          -  LCD控制器SEG16-19驱动引脚
        RB_PIN_SEG20_23_IE          -  LCD控制器SEG20-23驱动引脚

网友B:
认为其实每个厂家的库都是大同小异,不过大家为了不侵权搞的有点特殊而已,英语就那么点,所以变得越来越奇怪了

网友C:
楼上说的是那么个意思

楼主:
跟STM32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D:
感谢二楼的分享,我下载之后,看看协议栈。

网友E:
引用 楼主:
CH57x蓝牙开发入门一

CH57x蓝牙开发入门有二吗?怎么感觉写了一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57x蓝牙开发入门有二吗?怎么感觉写了一半啊?

等厂家技术员来回答

网友F:
蓝牙我用例子能连接手机,就是这么修改还不会啊。发送数据还没找到借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蓝牙我用例子能连接手机,就是这么修改还不会啊。发送数据还没找到借口。
...

一样没有找到入口,希望厂家的技术支持,要把用户当小白,盼望应用手册更详细一点

网友G:
支持mesh网络不

楼主:
二、定时器函数
1、定时和计数
  TMRx_TimerInit( UINT32 t );
        功能:定时功能初始化
        参数:t: 定时时间,基于当前系统时钟Tsys, 最长定时周期 67108864

  TMRx_EXTSingleCounterInit( UINT32 c );
        功能:外部信号计数功能初始化
        参数:c: 外部送入信号脉冲计数, 最长计数 67108864

2、PWM功能

  TMRx_PWMInit( PWMX_PolarTypeDef pr, PWM_RepeatTsTypeDef ts );
        功能:PWM 输出初始化
        参数:
                pr:选择波极性(指PWMX_PolarTypeDef)
                                PWMX_PolarTypeDef:
                                                High_Level = 0,                 默认低电平,高电平有效
                                                Low_Level,                 默认高电平,低电平有效

                ts:设置pwm重复次数(指PWM_RepeatTsTypeDef)
                                PWM_RepeatTsTypeDef:
                                PWM_Times_1 = 0,  PWM 有效输出重复1次数
                                PWM_Times_4,          PWM 有效输出重复4次数
                                PWM_Times_8,          PWM 有效输出重复8次数
                                PWM_Times_16,          PWM 有效输出重复16次数
3、捕捉脉宽
  TMRx_CapInit( CapModeTypeDef cap );
        功能:外部信号捕捉功能初始化
        参数:cap:选择“捕获模式”(指CapModeTypeDef)
                                CapModeTypeDef:
                                                CAP_NULL = 0,                 不捕捉
                                                Edge_To_Edge,                 任意边沿之间
                                                FallEdge_To_FallEdge,         下降沿到下降沿
                                                RiseEdge_To_RiseEdge,         上升沿到上升沿

楼主:
三、UARTx 串口库函数介绍:

1、UARTx_DefInit();

功能: 串口默认初始化配置
参数:无

2、UARTx_BaudRateCfg( UINT32 baudrate );
功能: 串口波特率配置
参数:110-115200

3、UARTx_ByteTrigCfg( UARTByteTRIGTypeDef b );
功能:串口字节触发中断配置
参数:b: 触发字节数

4、UARTx_INTCfg( UINT8 s,  UINT8 i );
功能:串口中断配置
参数:
      s:  中断控制状态
         ENABLE  - 使能相应中断
         DISABLE - 关闭相应中断
      i:  中断类型
         RB_IER_MODEM_CHG  - 调制解调器输入状态变化中断使能位(仅 UART0 支持)
         RB_IER_LINE_STAT  - 接收线路状态中断
         RB_IER_THR_EMPTY  - 发送保持寄存器空中断
         RB_IER_RECV_RDY   - 接收数据中断

5、UARTx_Reset();
功能:串口软件复位
参数:无

6、UARTx_SendString( PUINT8 buf, UINT16 l );
功能:串口多字节发送
参数:buf - 待发送的数据内容首地址
        l - 待发送的数据长度

7、UINT16 UARTx_RecvString( PUINT8 buf );
功能:串口读取多字节
参数:buf - 读取数据存放缓存区首地址
返回:读取数据长度

楼主:
四、SPI 函数
1、SPIx_MasterDefInit(  );
功能: 主机模式默认初始化:模式0+3线全双工+8MHz
参数:无
2、SPIx_CLKCfg( UINT8 c );
功能:SPIx 基准时钟配置,= d*Tsys
参数:c: 时钟分频系数

3、SPIx_DataMode( ModeBitOrderTypeDef m );
功能:设置数据流模式
参数:m: 数据流模式(参考:ModeBitOrderTypeDef)
        Mode0_LowBitINFront = 0,                 模式0,低位在前
        Mode0_HighBitINFront,                         模式0,高位在前
        Mode3_LowBitINFront,                         模式3,低位在前
        Mode3_HighBitINFront,                         模式3,高位在前
4、SPIx_MasterSendByte( UINT8 d );
功能:发送单字节 (buffer)
参数:d: 发送字节
5、UINT8 SPIx_MasterRecvByte(  );
功能: 接收单字节 (buffer)
参数:无
返回:接收到的字节
6、SPIx_MasterTrans( UINT8 *pbuf, UINT16 len );
功能:使用FIFO连续发送多字节
参数:
pbuf: 待发送的数据内容首地址
    len: 请求发送的数据长度,最大4095

7、SPIx_MasterRecv( UINT8 *pbuf, UINT16 len );
功能:使用FIFO连续接收多字节
参数:
pbuf: 待发送的数据内容首地址
len: 请求发送的数据长度,最大4095
8、SPIx_MasterDMATrans( PUINT8 pbuf, UINT16 len);
功能:DMA方式连续发送数据
参数:
pbuf: 待发送数据起始地址
len : 待发送数据长度
9、SPIx_MasterDMARecv( PUINT8 pbuf, UINT16 len);
功能:DMA方式连续接收数据
参数:
pbuf: 待接收数据存放起始地址
len : 待接收数据长度
10、SPIx_SlaveInit(  );
功能:设备模式默认初始化,建议设置MISO的GPIO对应为输入模式
参数:无
11、SPIx_SlaveSendByte( UINT8 d );
功能:从机模式,发送一字节数据
参数:d:待发送数据
12、UINT8 SPIx_SlaveRecvByte(  );
功能:从机模式,接收一字节数据
参数:无
返回:接收到数据
13、SPIx_SlaveTrans( UINT8 *pbuf, UINT16 len );
功能:从机模式,发送多字节数据
参数:
pbuf: 待发送的数据内容首地址
len: 请求发送的数据长度,最大4095
14、SPIx_SlaveRecv( PUINT8 pbuf, UINT16 len );
功能:从机模式,接收多字节数据
参数:
pbuf: 接收收数据存放起始地址
        len : 请求接收数据长度
15、SPIx_SlaveDMATrans( PUINT8 pbuf, UINT16 len);
功能:从机模式,DMA方式发送多字节数据
参数:
pbuf: 待发送数据起始地址
len : 待发送数据长度
16、SPIx_SlaveDMARecv( PUINT8 pbuf, UINT16 len);
功能:从机模式,DMA方式接收多字节数据
参数:
pbuf: 待接收数据存放起始地址
len : 待接收数据长度

网友H(2021-04-11):
请问楼上发的这些库函数说明 有没有一个完整的文档 比如ADC USB库都要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I(2022-02-12):
国产芯片对我们这些小散很不友好

网友J:
这是把头文件中说明整理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