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Stack pointer 内存守护神

楼主(2021-01-06):
单片机内存规划介绍
大部分单片机的内存规划都会遵循calling convention 的规格, 将内存分成Stack区域与Heap区域;Stack 区域包含整个Calling stack 资料, 存放传递参数, 返回地址与区域边树
  Heap 区域包含全局数据与动态管理数据.
  一般来说, Stack 区域与Heap区域分别从内存的高低地址的两个方向往中间成长, 内存需求较紧绷时, 常会不预期的发生Stack/Heap 碰撞的状况. 造成程序跑飞, 除错起来相当困难.
  笙泉针对这个问题在6D32/64中加入一个SPWF的旗标来让客户可以在开发与量产时期轻易的解决这个问题.
  开发时, 可藉由这个量产测试搭配这个flag 检查是否有内存碰撞的情形,量产后也可藉由这个flag 搭配reset 动作, 避免单片机因为ESD或其他不预期问题造成内存碰撞.

笙泉MG82F6D32/64  SPWF守护神介紹

网友A(2021-03-08):
原理机制能讲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B:
SPWF守护神介紹就一幅画吗?可以更详细点不

网友C(2021-04-19):
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

网友D:
有详细的资料吗?了解一下。

网友C(2021-06-04):
第一次听说,了解一下。

网友E(2021-08-06):
就是,没懂·

网友F(2022-07-08):
内存守护神,听起来挺不错

网友G(2023-07-26):
一般来说, Stack 区域与Heap区域分别从内存的高低地址的两个方向往中间成长, 内存需求较紧绷时, 常会不预期的发生Stack/Heap 碰撞的状况. 造成程序跑飞, 除错起来相当困难.
笙泉针对这个问题在6D32/64中加入一个SPWF的旗标来让客户可以在开发与量产时期轻易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2024-05-28):
可以直接检测是否存在内存泄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