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tartup_m051series.s中Stack_Size作用

楼主(2021-01-06):
请教大侠:在startup_m051series.s中Stack_Size设为0x400起什么作用,可以设为0吗?谢谢

网友A:
不行,stack是决定你代码呼叫及function的变数。
百度一下就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B:
现在明白了:startup_M051series.s中Stack_Size的大小决断了MSP指针的位置,也决定了中断所能使用的堆栈的大小;因此,这个值在程序运行时是不能设为0的,否则会出现使用堆栈时破坏公用变量的值的现象;但我们可以在编译时将它设为0,这样可以得到程序所使用的内存的精确大小,然后用RAM的总量减去使用了的内存大小就可以得到Stack_Size的值,这样可以在程序运行时将MSP设到RAM的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