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30读写Micro SD卡遇到问题,求解

楼主(2021-01-06):
问题是,使用SPI2初始化Micro SD卡的时候,可以复位成功,但是使用CMD8读取卡类型的时候,返回值有错误始终不正确,及时不检测卡类型直接进行CMD55+ACMD41,返回值也出错;请大家帮忙找找原因,卡用STM32读写正常;程序如下:uint32_t SD_SPI_WRITEREAD_CMD(uint32_t com_data)
{
        uint32_t au32SourceData;
        uint32_t au32DestinationData;
        au32SourceData=com_data;
        SPI_SingleWrite(SPI2, &au32SourceData);
        while (SPI_IsBusy(SPI2));                //等
        SPI_DumpRxRegister(SPI2, &au32DestinationData, 1);
        return au32DestinationData;
}

uint8_t SD_SendCommand(uint8_t cmd, uint32_t arg, uint8_t crc)
{
        uint32_t au32DestinationData;
        uint8_t  out_delay;

        SPI_ClrSS(SPI2,SPI_SS0);
        SD_SPI_WRITEREAD_CMD(0XFF);
        SPI_SetSS(SPI2,SPI_SS0);
        SD_SPI_WRITEREAD_CMD(cmd|0x40);
        SPI_SetBitLength(SPI2, 32);
        SD_SPI_WRITEREAD_CMD(arg);
        SPI_SetBitLength(SPI2, 8);
        SD_SPI_WRITEREAD_CMD(crc);
        if(cmd==CMD12)        SD_SPI_WRITEREAD_CMD(0xff);
        out_delay=0;
        while((out_delay<200)&&(au32DestinationData==0xff))
        {
                au32DestinationData=SD_SPI_WRITEREAD_CMD(0xff);
                out_delay++;
        }
        return au32DestinationData;
}
uint8_t SD_Idle_Sta(void)
{
        uint16_t i;
        uint32_t au32SourceData;
        uint8_t au8DestinationData;
        SPI_ClrSS(SPI2,SPI_SS0);
        au32SourceData=0xff;
        for(i=0;i<10;i++)
        {
                SPI_SingleWrite(SPI2, &au32SourceData);
        }
        for(i=0;;i++)
        {
                au8DestinationData=SD_SendCommand(CMD0,0x0000,0x95);
                if(au8DestinationData==0x01)
                        return 0;                //成功
                else if(i>=200)
                        return 1;                //失败
        }
}

uint8_t SDCARD_Open(void)                //SPI开始
{
        uint32_t au32DestinationData;
        uint16_t  out_delay;
        sd_spi2_init();
        if(SD_Idle_Sta()==0)                                //SD卡复位成功
        {
                SPI_ClrSS(SPI2,SPI_SS0);
                SD_SPI_WRITEREAD_CMD(0XFF);
                //读取卡信息;以便判断卡类型;
                SD_TYPE=0;
                SPI_SetSS(SPI2,SPI_SS0);
                au32DestinationData=SD_SendCommand(CMD8,0X1AA,0X87);
                /************************/
                //判断卡类型
                if(au32DestinationData==0x05)
                {
                        SD_TYPE= SD_TYPE_V1;
                        //设置卡类型为SD卡1.0,如果后面检测到为MMC卡,从新修改;
                        out_delay=0;
                        //发卡初始化命令CMD55+ACMD41,应答正确,是SD卡,否则为MMC卡
                        while(au32DestinationData!=0)         //一直发送200次,直到返回0
                        {
                                au32DestinationData=SD_SendCommand(CMD55,0,0);
                                au32DestinationData=SD_SendCommand(ACMD41,0,0);
                                out_delay++;
                                if(out_delay>=200)
                                        return 1;                           //错误
                        }
                        if(out_delay==200)
                        {
                                out_delay=0;
                                 while(au32DestinationData!=0)         //一直发送200次,直到返回0
                                {
                                        au32DestinationData=SD_SendCommand(CMD1,0,0);
                                        out_delay++;
                                        if(out_delay>=200)
                                                return 1;                           //错误
                                }
                                SD_TYPE= SD_TYPE_MMC;
                        }
                }
        }
                SPI_ClrSS(SPI2,SPI_SS0);                //退出IDLE
                SD_SPI_WRITEREAD_CMD(0XFF);
                return 0;
}

网友A:
bsp有。SDCARD的代码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N ... /SDCardLib/SDCard.c

如果试你的CODE的话,建议先把CLOCK速度改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