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有关OLED液晶屏的常见问题

楼主(2021-01-06):
1、安装
OLED的常见的安装有3种方式:
1.OLED液晶屏的机身比较薄,所以通常用双面胶或者泡棉胶粘在PCB上即可。
2.若对安全性要求较高,则可以在屏幕周围套一层铁框,用铁框将OLED屏压在PCB上。
3.在做结构的时候余留好OLED液晶屏的卡槽。

2、FPC的弯折
FPC是软的可以弯折的,但是不能折的太厉害,经常会遇到初次设计的客户把FPC直角折过去焊接或者插接,造成一段时间后FPC接触不良导致无显乱显等等,所以弯折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余留空间。
3电源
OLED液晶屏需要两个工作电压,VDD和VCC(或者VPP)。其中VDD是IC逻辑部分的工作电压,通常2.8~3.3V。VCC(或者VPP)是类似LCD的背光电压,用来点亮像素。
在关机或者待机的状态下,需要保证VCC(或者VPP)为0,否折可能会产生mA级别的漏电流。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类似下图的DCDC结构获得VCC(或者VPP)的时候,DCDC芯片的CE端实际上无法真正使输出为0,CE端的关闭只能使输出VOUT=VIN而已。需要在VIN之前关断电源。

4、CROSSTALK
由于被动OLED是行扫描电压驱动,当行与行点亮的像素点数差距比较大的时候,会出现有的行比较亮,有的行比较暗的情况。
一下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
1.设计图案的时候,尽量使用黑底白字的方式,会有效缓解。
2.如果实在要使用,可以尝试降低屏亮度(减小亮度寄存器的值)的方式调整视觉效果。
对于彩屏,由于图案相对丰富,更加容易出现CROSSTALK,设计的原则同样是以暗色底为好。具体来说就是显示效果:背景色RGB三色全部关掉>RGB中关掉两色>RGB中关掉一色。

5、烧屏
OLED液晶屏显示画面不能长期示固定在一个画面,可能会引起残影(也就是常说的烧屏)。
解决方式:设置屏保,让显示内容不停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