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0120无法正确读取中断源

楼主(2021-01-06):
GCR->RST_SRC 寄存器对应了几个不同的中断源,但是无论我是用DEBUG进去,按复位按键进去,用软件复位,断电后上电进去,中断源寄存器始终是0XF3,厂家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A:
用软件复位,断电后上电进去,中断源寄存器始终是0XF3
=>power on重置,发生条件是一样的。

中断源寄存器要先清除,你可以试bod或其它条件,但不要断电及接nu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