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提个M0516关于时钟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21-01-06):
有几个问题如下1.因为SPI1口需要1.6M输出频率,我将晶振改为16M,系统会产生如何的变化呢?
2.为提高运行速度将CPU速度提高到48M需要进行如何的改动呢?
3.进行时钟频率重新设置后,初始化向导提供了相关外设的重置代码,重置的目的是什么?
4.还在酝酿的提问

网友A:
1.因为SPI1口需要1.6M输出频率,我将晶振改为16M,系统会产生如何的变化呢?
=>如果代码一样,晶振提速,输出也是提速。
2.为提高运行速度将CPU速度提高到48M需要进行如何的改动呢?
=>建议用clock tool
3.进行时钟频率重新设置后,初始化向导提供了相关外设的重置代码,重置的目的是什么?
=>让功能初始化可以,可以不用下,直接改寄存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