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的Timer选择I/O口计数问题?6.8.3

楼主(2021-01-06):
看了Datasheet6功能描述中,6.8定时器控制中没有找到如何设置Timer0~3从I/O口读取信号计数的寄存器设置说明.看6.8.3的定时器控制框图也没有看到I/O口如何到定时器计数的接口.问题是:48管脚的M05xTimer能从外部获取脉冲信号吗?如果能寄存器应该如何设置?
先谢谢了

网友A:
建议使用bsp,再从bsp配合trm看会比较好